接触器吸合有响声

楼主(2008-07-30):
接触器吸合有响声,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有灰尘了

网友B:
电压不足?短路环断了?线圈局部短路?有异物卡住了?

楼主:
谢谢,可是新的也会啊!

网友C:
查看短路环
修复接触器触电
线圈电压不稳
信息来自www.jx8090.com
精心电工技术论坛-国内专业电工技术论坛

网友D:
电压不是很稳定

网友E:
測一下電壓

网友F:
接触器里边的原因,拆开检查检查

网友G:
比较多的情况是线圈电压过低。造成吸合不稳定的问题。或者在触头上比较脏不能完全吸合。
你量一下线圈电压。如果正常的话换一个接触器。如果电压正常换一个还是这样的问题就考虑是不是你选用的接触器本身就有这个情况。如果不是那就要看看你的控制回路设计上是否有问题了。

网友H:
还有一个可能:串接在这个接触器上的辅助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I(2008-09-01):
我同意5,9楼的看法。

网友J:
如果原来正常,现在开始跳,换了新的还是跳,
就说明电压有问题或线圈回路是不是那里有问题,
顺便问下你的接触器控制线圈是多少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