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LC软件

楼主(2008-07-30):
各位前辈大家好,我是一个学PLC的新手,不知道哪位大哥有三菱FX系列,欧姆龙CPM1的编程软件,能否给我发一份过来,在此忠心感谢!!
suxingcan@163.com

网友A:
网上下载一个就行了,你的163是2M附件的吧?发不下的。学PLC 可以用仿真软件先学起来,等以后买了PLC 再考虑编程软件(编程软件要PLC配合调试,还要编程电缆、外围设备等),如果是初学PLC ,可到这里来掏淘,有软件下载地址和使用方法: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ID=146544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967588&star=27&skin=

网友B:
邮箱发不下

楼主:
谢谢前辈们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