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一、填空  (20分)
1、任一时刻,电路的输出状态不仅取决于该时刻的输入状态,还与前一时刻电路的状态有关的逻辑电路,称为_________电路。
2、逻辑变量和函数的取值只有__0___和__1___两种可能。
3、逻辑代数的三种最基本逻辑运算是_______、_______、________。
4、触发器的类型按逻辑功能区分有___rs___触发器,___jk___触发器,_____d__触发器, ___t____触发器。
5、触发器有两个稳定状态 ,为触发器的______状态, ,为触发器的________状态,触发器的状态是指_______端的状态。
6、(11110100010)2=(____3642_____)8=(_____7A2_____)16
7、一个触发器可以存储___一位__二进制数,存储8位二进制数需要___8__个触发器。
8、三态门输出有___1____、___0____、____高阻____三种状态。
二、判断和单项选择  (20分)
(对)1、逻辑函数有多种表示方法,它们是可以相互转换的。
(错)2、组合逻辑电路包含记忆器件。
(错)3、译码器、计数器、全加器、寄存器均为组合电路。
(对)4、与十进制(10)10的8421码是(1010)8421。
(错)5、计数器的模是指对输入的计数脉冲的个数。
7、一个8选1的数据选择器(四路数据选择器)其选择控制输入(地址控制输入)有__D_个。
(A)1      (B)2      (C)3      (D) 4      (E)8
8、仅具有“置1”、“置0”功能的触发器是__B_。
(A)J-K触发器      (B)R-S触发器      (C)D触发器    (D)T触发器
9、四变量的逻辑函数,其输入变量所有可能的取值组合数为__D__。
(A)3      (B)4      (C)8      (D)16
10、J-K触发器实现“置0”功能时,J、K取值组合为__C__。
(A)J=0、K=0     (B)J=1、K=1      (C)J=0、K=1      (D)J=1、K=0

三、综合分析  (60分)
1、用公式法将下列逻辑函数化为最简的“与或”表达式(需写出画简步骤)。5分
2、用卡诺图将下列逻辑函数化为最简的“与或”表达式。5分
(剩下的有图,在图片上~万分感谢~)

网友A:
填空
1.时序逻辑电路;3与、或‘、非;5空、Q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