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我厂桥式起重机的大车电机只烧一侧电机,一个星期烧了四台电机。把两台电机的控制回路和主回路对调后还是烧那一侧的电机,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查故障侧电机电源线,有接触不良的干脆换掉.实在查不出原因先用临时线直接从控制箱接触器下直接到电机,用一段时间看看.另外也可从机械上找找原因(如轨道不平、单边轮子卡死、大车桥架扭曲)。

网友B:
是否测量过二台电机的工作电流?如果常烧电机那边的电机工作电流明显大于另一台,就说明这边的行走机构有问题。

楼主:
经常烧电机的那侧电机电流也很正常,就是用几个小时后温升比较高,达到95度。比另一侧高出十度。但另台桥式其重机的电机温度也经常达到九十多度,但电机没事

网友C:
估计是机械问题。电上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吧你查出原因后要回帖的啊。让我也知道什么原因啊

网友D(2008-12-20):
老式的天车要淘汰了吗?

我是做天车电气维修的
论坛上好多说的天车不是变频的就是PLC的
可是我们单位自打成立以来都是修的普通的接触器控制的,调速都是串的电阻。
目前我们单位维修的也全是这类的天车。我想问问着这种老式的天车还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性吗 ?

网友E:
机械原因吧。 是不是卡啊! 电阻段正常吗》

网友F:
我厂使用的桥式起重机是58年沈阳起重机厂产品,够老爷辈了,还很好用,关键是维修力量

网友G:
检查电机的刹车有无太紧的情况

检查电机连接的变速箱内有无卡滞情况

检查大车轮上的齿轮和变速箱齿轮啮合情况;齿轮是否啮合过紧?是否齿轮的齿变形卡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