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风淋程序的讨论

楼主(2008-07-31):
X000 风淋启动光电
X001 后磁簧(限位开关)
X002 前磁簧(限位开关)
M0 反向走
M10 风淋启动准备
M11 风淋启动
风淋启动光电装在前门口
现在反向走会产生空淋现象(人从后门进,从前门出去),当从后门走到前门时,启动光电被感应到,当前门开时(X002断开),使反向走M0复位,人没有及时走出去的话(光电还被感应到),导致M10通,人前门出去后,前门光上(X002通),M11就会启动,产生空风淋

网友A:
这样改一下怎么样?反向走的时候,只有当人完全走出去了才把反向M0复位。

网友B:
现在的风淋室两头一般都用快速卷帘门,它有内外四个雷达探头。对进出的分辨更准确。按楼主说的情况,最好在风淋室内的顶上加个雷达探头,要没人时延时三、五秒钟关闭风头。一有人就立即打开风头,门开关只是检测门有没有关牢(开门风淋效果不好)。这样的联锁、互锁程序是很简单的。

楼主:
2楼这样改的话,反向走应该没有问题了,但是正向走第一次没有问题,第二次就有问题了.因第二次进前门后,要等前门关了M0才复位,如果人走过光电了就不会风淋,要再感应到光电才会风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