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我一台设备有段时间没有用,结果 开机 发现里面的所有数据全部丢失,请问PLC中的数据能保持多长时间,谢谢

网友A:
看信号一般可以保存150~240个小时吧,当然如果程序做的好包、把需要保持的数据存入掉电保持EEROM中,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