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如何设置200的时钟,并用时间控制风机,早8点开,晚6点关。请高手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CPU221/222掉电数据保存时间为50小时
CPU224/224XP/226掉电数据保存时间为100小时

网友B:
实时时钟 不是很麻烦的

网友C:
用实时时钟和比较程序
配合使用

网友D:
带时钟的PLC直接调用时钟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