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请问个位大侠.中频炉160KW用KK500A晶闸管4个KP500A6个,现在就是电压调不上去老是在100左右再大一点就过流故障.查了个遍没发现有元件坏,请较一下在行的给小弟一点建议.先谢谢了!

网友A(2008-09-04):
先查下感应圈有没打火 输出线是否接地 再就是逆变变压器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