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7-31):
我想用FX2N系列PLC编一个程序想莫月莫天莫时打开一个继电器输出不知道怎样编程想请教各位兄弟帮帮忙

网友A:
FX的时间放在特殊寄存器D8013到D8019中
也可以专用的读时间指令TRD,可以把时间读出放到普通寄存器中
用这些数据和你要求的时间相判断,等于的时候输出信号就可以了

楼主:
谢了
小弟有长进了一些

网友B:
可以用比较指令,时钟在D8013~D8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