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现在我碰到一个问题,一只三相电表疯转,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看看你接了多大的负载?电表上有每KW多少转?自己计算一下?是不是疯转就知道了!

网友B:
是不是用电设备也疯了.

网友C:
是谁疯了,逐个检查

网友D:
不用电也转的话,可能是电流线圈烧造成

网友A:
不用电也转的话???不就成了永动机了!!!哈哈哈哈!

网友D:
不做实验,你怎么能知道?

网友E:
两个主要可能:1.超负荷运行.即用电器的实际电流比电度表的额定电流大很多.2.线路中存在严现象重的接地

网友F(2008-09-11):
同意10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