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想要实现功能:一个常开按钮开关X1,按一下X1,然后Y0就输出,再按一下X1,Y0就关闭.

小弟刚接触三菱PLC,学的也很差劲,现在第一次做一个工程.大家帮帮我吧.

如果用西门子的PLC,我可以做出来. 用P和 SET 和RST就可以做出来.

可是在三菱FX1系列的PLC中,我不知道"正跳变指令"是哪个.

高手指教一下吧.

改天来厦门旅游,我做东.

我QQ:5081343

网友A:
空手套白狼?

话说得都很漂亮哦~~~~

FX1这种机型不支持ALT指令,因此通过将西门子的单按钮起停完全可以转化为三菱FX1指令。

楼主看来不看手册且实务能力不够强哦。

网友B:
来这里看看吧,这种“乒乓键”有许多方法可做的,三菱也有专门的指令可用: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3&skin=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

我测试了你的程序,可是Y0不动作.

我就在奇怪了.

楼主:
那个乒乓键 ALT(P) 那个P总是打不出来.

我用的是FX1系列的PLC

楼主:
乒乓键  可以使用,是我自己搞错了.

谢谢各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乒乓键 ALT(P) 那个P总是打不出来.

我用的是FX1系列的PLC
不要P的

网友C:
我也是学PLC的里面我有一些指令没有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