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一个灯,在三处地方控制,要用些什么开关,如何联接,请师傅们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用双联开关,就象楼梯灯一样(上楼)下面开到上面关、或(下楼)上面开到下面关:
http://www.gkong.com/gkong_bbs/dispbbs.asp?Boardid=2&id=146544&replyID=146544&star=2&skin=
如果有条件用PLC 也可以,这样更方便、灵活。知道了控制原理,多用几个开关就可实现多处控制同一个灯了。(初级电工题目啊)

网友B:
楼上说的对

楼主:
K3是个什么开关呀,我的师傅们,我不知呀。请教我一下,我的电话是13925711933

网友C:
用PLC当然很简单了,但成本太高;

网友D:
3楼的师傅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你仔细看看。K3是双刀双掷开关,理解“刀”和“掷”分别指的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