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我要连接的是37kw的电机,其额定电流为69。8a,请问各们大侠我该如何选择断路器,其型号是什么?

网友A:
铜芯电缆导线安全载流量计算:
10下五,100上二,16、25四,35、50三,70、95两倍半。
穿管、温度八、九折,裸线加一半。铜线升级算。
口诀中的阿拉伯数字与倍数的排列关系如下:
对于1.5、2.5、4、6、1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5倍。
对于16、2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4倍。
对于35、50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3倍。
对于70、95mm2 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5倍。
对于120、150、185mm2的导线可将其截面积数乘以2倍
可以看下

网友B:
2楼的兄弟,人家问的是断路器好不好,你给人家电缆载流量有用吗?

37KW的电机得选个100A的了。现在什么都有水分。。。

网友C:
给电动机选择断路器,首先考虑是降压起动还是直接起动?前者可用线路保护型的后者一定要用电动机保护型的,后者的瞬时动作过流倍数高,可避开起动电流,否则起动时会跳阐。其次根据电动机的额定电流,来选断路器的额定电流。再根据性价比选择何种型号、何种厂家的产品了。

网友D:
100A的塑壳空开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