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1):
单片机没有让电机转动,只是人为的来回滑动电机,会产生电压,导致单片机的程序被损坏,不知是什么原因,很着急啊,还请各位大虾指点指点啊,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讲清楚一点吧!一般加其它电器一起控制,你难道输出直接电机吗,用步进吗,还是试验模块,

楼主:
我是用单片机控制a3955来驱动步进电机,人为用手滑动步进电机的履带,单片机有时候程序就被破坏了,而且连接的也随之液晶闪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