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DCS通讯问题

楼主(2008-08-01):
DCS和ESD(PLC)怎么通讯,模拟量的,从DCS通讯到ESD,其他通讯我都知道,从DCS到ESD通讯,ESD的设置我知道,DCS这边怎么设置,跪求高手,急!!!!!!!!!!

网友A(2008-10-30):
看你用的是哪家的ESD,如果是横河的ESD,ESD对DCS是全开放读取的,只需要在DCS组态中做站间通讯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