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问题

楼主(2008-08-01):
请教各位高手:三菱FR-520S变频器怎么没有REX端子?
书上说通过修改PR60-RP63的参数可以改,请问各位该怎 么做.

                                         谢谢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A:
呵呵;是S520还是E520 ?

网友B:
也就是说你可以通过参数60到63的设置把变频器上的RL/RM/RH/STR中的一个定义为其它功能
比如把63号参数设成8,那么STR端子就是REX了

网友A:
S500的话如果你正反转都用端子控制就不能再用REX功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