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最近我看到程序里有DSUB指令, DSUB D64 KO D68
它的意思就是D68=D64-0,它和DMOV D64 D68效果一样吗?为什么不直接用MOV指令呢?减去个0不等于没变化吗?

网友A:
如果这样效果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B:
如果没变化,那就是一样的。还有种可能就是在隐藏 MOV D65 D69,因为前面用D的话就是两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