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各位高手好:
刚遇到一项目,要用PLC来监测一设备的噪音,来判断设备是否正常工作,请教大家该用哪种传感器和PLC连接??

网友A:
电容式话筒 → 放大器 → 缓冲电路 → AD输入 → 数 据 比 较   →  驱动输出
(声音收集)   (直流放大)  (阻容缓冲)  (PLC输入)  (辨别设备是否正常) (处理结果)

网友B:
请问为什么要加个缓冲电路,缓冲电路怎么设计

网友A:
声音是波幅极大的高频率交流电,缓冲的目的是取平均值。否则在瞬间由0V变5V、又变回0V,PLC 就来不及反应了。加缓冲后5V时也许只有3V,波幅比较平缓,AD就有充分时间处理这个信息了。如果不加缓冲,而PLC 里用中断也能快速测出瞬间的分贝,但万分之几秒瞬间的声音也许并不能确定设备的故障。所以加个缓冲延迟一下。
其实你也可以买个数字分贝计,把数字输出部分引入PLC ,那就不需要搞得那么复杂了也不要买AD模块了。比如将数字分贝计显示的七段码转换成十进制码(PLC里有专门的指令可用),然后放到寄存器就可以与经验数据比较,由PLC 输出故障类型和严重程度了。如果配合触摸屏(人机界面)就更直观了。(可显示分贝数、故障内容、处理方法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