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小弟是PLC菜鸟,急需用s7-200控制伺服电机的程序,望高手不吝赐教,小弟在次拜谢了!!

楼主:
自己顶下先

楼主:
居然没人能帮忙
伤心了……

网友A:
S7-200控制伺服不稳定,不要运用

楼主:
那是不是用定位模块可以实现

网友B:
S7200可以控制伺服电机的,用本机的Q0.0和Q0.1或定位模块都可以,其实就是用PLC如何输出脉冲的问题,建议好好看看S7200在线帮助,其实他的按照目录下有个例程目录里面就有这方面的例子的。好好看看吧,比到处问人要强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