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FROM K0 K5 D0 K4 这个指令意思我没看明白,想请好手给我讲解下。PLC后面按顺序依次接了Y一个FX2N-16EX,一个FX2N-4AD,一个FX2N-2DA。K0是第0个模块,这里指的是哪个呢?请高手给我讲讲 K0 K5 D0 K4分别是什么意思?指令我看了,看不明白。

网友A:
还是要好好看下FX编程手册中的两个指令的详细介绍TO / FROM
手册上应该写的很清楚的,这两个指令是对特殊模块缓冲区的写/读
K0特殊模块的地址,从0开始,0代表第一个模块
K5特殊模块的缓冲区地址,是有定义好的意思的
D0通用地址,读出的数据放到这里
K4一次读取的缓冲区的个数,从K5开始读取4个

网友B:
K0就是与主机最近的那个特殊模块;(FX2N-16EX不是特殊模块)
按你说的就是FX2N-4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