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与地电压

楼主(2008-08-02):
我单位烧了几支三十W日光灯,量三相与地电压为315     227       89,相与零正常,零与地有101.请叫高手是什么回事

网友A:
315     227       89  是各项相对低电压的话,应该是在后端设备有接地漏电的现象,应该伴随着电量流失现象。

网友B:
最大可能零线断了

楼主:
故障已解决,是电缆井c相接口碰地

网友B:
你的问题还没有全解决,既然c相接地为何不跳阐?你考虑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