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向各位高手求助!

   工作中遇到士林SEPLC-AE1-20MR型的PLC,更换电池后出现RUN灯不亮,PROG.E(CPU.E)灯闪烁.请问是啥原因?我该怎办?

   我用三菱那个版本软件可以打开,用那一款编程电缆?恳求高手指点,我很焦急,很感激

网友A:
你就用三菱的编程电缆,我用过一种30个点的可以用,如果接口跟三菱一样的就应该可以的,但个别指令没法用

网友B:
呵呵;型号是A1-20MR吧?
很老的型号;
你说的可能是电池换的太迟或换的时间过长,程序丢失了;

网友B:
用电脑编的话需要一个A-LINK转换模块;

或用A1-20P手编器;

网友C:
你们好,我的三菱8.52装好了,然后创建新工程时,弹出:“工程初始化失败,工程不能打开”请各位帮帮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