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2):
YASKAWA  VARISPEED 616G5型号

显示 SC

short circuit

请问我应该怎魔处理,谢谢啦

网友A(2008-09-05):
是短路了吧,有两个状况,把负载甩掉,看看是变频器本身是否有问题,在测量负载,进行判断。应该比较好查

网友B:
检查一下你的参数设定。与参数设定有关系!

网友C:
检查输入电压。把参数恢复出厂值,从新设定。

网友D:
安川 INVERTER显示:”SC“为短路,1、负载短路;2、INVERTER本身短路(确认IGBT)

网友E(2008-10-15):
把负载撤掉然后试车,看看是否再报,依次来判断变频器和负载

网友F(2008-11-27):
我们是专做安川的,碰到过很多这样的问题,基本上是负载和IGBT的问题!
不过G5的已经变成经典了!哈哈
我QQ:191449320
电话:135607604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