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plc最主要的方式是周期扫描方式。
   可以细分成下面几个过程。
  上电处理过程
     plc上电后,要进行
    上电的初始化处理。
    占用的时间为t0 。
 共同处理过程
     共同处理的主要任务是复位监视计时器、检查i/o总线、检查扫描周期、检查程序存储器。该过程占用的时间为t1 。
 通讯服务过程
     当plc和微机构成通讯网络或由plc构成网络时,需要有通讯服务过程。该过程占用的时间为t2 。
 外设服务过程
     当plc接有外部设备如编程器、打印机等,则需要进行外设服务过程。该过程占用的时间为t3 。
    程序执行过程
     该过程用于执行用户程序。从输入映像区读入输入信息,根据用户程序进行运算操作,并向输出映像区送出控制信息。该过程占用的时间为t4。显然t4和plc的速度、用户程序长短及指令种类有关。
 i/o刷新过程
     这个过程可分为输入信号刷新和输出信号刷新。输入信号刷新为输入处理过程,输出信号刷新为输出处理过程。该过程占用时间为t5。显然t5和可编程序控制器所带的输入输出模块的种类和点数多少有关。
 可编程序控制器的扫描周期t和上述各个过程的关系录为:
                  t=t1+t2+t3+t4+t5
 关于plc的时间滞后问题
     plc对输入和输出信号的响应是有延时的,这就是滞后现象。为了确保plc在任何情况下都能正常无误地工作,一般情况下,输入信号的脉冲宽度必须大于一个扫描周期t。
     还应该注意一个问题是输出信号的状态是在输出刷新时才送出的。因此,在一个程序中若给一个输出端多次赋值时,中间状态只改变输出映像区。只有最后一次赋的值才能送到输出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