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对象:一个在固定在齿轮、链条机构上的夹具,
条件0:凌华PCI-9112卡和工控机,9112有AD、DA、计数器(一个16位),2个8位数字I/O
条件1:SGDM-04ADA驱动器。
条件2:总行程2m,
条件3:从原位,以设定的速度(范围2mm/min-2000mm/min,速度要准确)向下运动,运动过程中满足某条件后,停止运动,然后反向向上运动到原位。如此往复。
问题是:我要记录满足停止条件时的行程(精度0.05mm)和从原位开始的运动时间。
此运动过程中速度和行程都要求比较准确,我该用速度控制还是位置控制?

楼主:
机械结构还未确定,假设2种方式都满足速度范围要求,我在Xp下工作,不知道怎样实时性才好,当然在运动过程中,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AD采集数据,刚才上面说的停止条件就是AD采集到了某一特定值。

网友A(2008-09-05):
速度控制加位置控制比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