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我有一煤矿电机车是250V直流,可买到的照明灯泡是24V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11个灯泡串联起来用即可?

网友B:
买个开关电源不就行了
你可以买一个ac250v--dc24v的开关电源dc250v接在电容上不就行了.

网友C(2008-10-07):
灯泡是纯电阻负载,我不明白你什么不用AC 220V的普通灯泡在串一颗二极管解决呢,换一个灯头我想要比买原装灯泡容易吧

网友D:
呵呵;有DC/DC的开关电源;

网友E:
灯泡是纯电阻负载,我不明白你什么不用AC 220V的普通灯泡在串一颗二极管解决呢,换一个灯头我想要比买原装灯泡容易吧////////

///////////////////////////////////////////////////////////////
四楼说的对,不用串二极管,就能正常工作.

楼主:
朋友,我说的是可以一开动的电机车,煤矿用的,是架线式电源直流250伏,我目的是解决机车照明问题.

网友F:
我们这里用的是直流逆变器,可以出24V.

网友G:
是可以一开动的电机车,煤矿用的,是架线式电源直流250伏,我目的是解决机车照明问题.
灯泡是纯电阻负载不用分交直流,试一试何如?

网友H:
可用220V100W普通灯泡串联一个70欧姆20W的电阻,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我说的是可以一开动的电机车,煤矿用的,是架线式电源直流250伏,我目的是解决机车照明问题.

那不就是开关电源了、直接买个变压器多实在。

网友J: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两个220伏100W的灯泡串起来不就行了吗!

网友C:
楼上的办法不错。举双手赞成。

网友K:
引用 网友C:
灯泡是纯电阻负载,我不明白你什么不用AC 220V的普通灯泡在串一颗二极管解决呢,换一个灯头我想要比买原装灯泡容易吧

    佩服佩服,俺很崇拜你!!你懂电吗??

网友G:
佩服佩服,俺很崇拜你!!你懂电吗??

初学乍练、水平有限、如有错误、敬请包涵!

我也很佩服你,你呢、

网友J(2008-11-07):
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用两个220伏100W的灯泡串起来不就行了吗!
这样不行吗!只不过是灯泡亮度不是很高而以!如果你想提高亮度,你把灯泡功率再加大点不就行了吗!只不过达不到额定功率而以!

网友L:
引用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朋友,我说的是可以一开动的电机车,煤矿用的,是架线式电源直流250伏,我目的是解决机车照明问题.

那不就是开关电源了、直接买个变压器多实在。
不想多评论你的发言!但请你看看书以后再发言。
还是gaoqinxi说的对:
买个开关电源不就行了
你可以买一个ac250v--dc24v的开关电源,dc250v接在输入端AC250V上不就行了.

网友K:
就像220v的节能灯接在直流220v上一样用的,(特殊设计的除外哦)

网友M:
关键就是250V直流,
1、如果想经济一点,可以采用串电阻的方式,根据你24V灯泡的瓦数算出你灯泡电阻,再根据电阻分压原理算出要加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大小就可以了。一般大功率电阻也不会贵的。
2、有条件就用买个开关电源,但买的时候要注意买工作电压是250V电压的。
3、如果好接线就正如前面发帖的朋友说的两个100W灯泡串联使用,只是亮度只有正常的一半。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关键就是250V直流,
1、如果想经济一点,可以采用串电阻的方式,根据你24V灯泡的瓦数算出你灯泡电阻,再根据电阻分压原理算出要加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大小就可以了。一般大功率电阻也不会贵的。
2、有条件就用买个开关电源,但买的时候要注意买工作电压是250V电压的。
3、如果好接线就正如前面发帖的朋友说的两个100W灯泡串联使用,只是亮度只有正常的一半。

1、串电阻是可以的,但是发热量巨大

2、开关电源一般输入180v---260v,甚至有60v---260v的 ,问题不大

3、两个100w的灯泡串联起来,亮度大约只有25w,或者 稍稍多一点,绝对没有40w的亮度

楼主(2009-01-02):
关键是在哪儿买这开关电源呀

网友K:
http://youa.baidu.com/item/4248f836ea0a759ea3751a18

http://www.gkcity.com/id-41300.htm

在你们当地的【电子元件商店】就有

电流根据你的灯泡功率大上一倍即可

网友N:
9楼说的对,也叫直流变换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M:
关键就是250V直流,
 1、如果想经济一点,可以采用串电阻的方式,根据你24V灯泡的瓦数算出你灯泡电阻,再根据电阻分压原理算出要加电阻的阻值和功率大小就可以了。一般大功率电阻也不会贵的。
 2、有条件就用买个开关电源,但买的时候要注意买工作电压是250V电压的。
 3、如果好接线就正如前面发帖的朋友说的两个100W灯泡串联使用,只是亮度只有正常的一半。

1、串电阻是可以的,但是发热量巨大

2、开关电源一般输入180v---260v,甚至有60v---260v的 ,问题不大

3、两个100w的灯泡串联起来,亮度大约只有25w,或者 稍稍多一点,绝对没有40w的亮度

开关电源没问题!开关电源也是把220VAC整流后变成310VDC。直接接在250VDC上,一点问题都没有,连正负极都不要区分。

网友P:
不如直接把24V灯炮扔了,再买家里用的灯炮,就可以用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P:
不如直接把24V灯炮扔了,再买家里用的灯炮,就可以用了

楼主的灯是   车用照明灯,车头那种,强光、聚光的那种

网友D:
朝阳电源,有DC220V输入(200~380V);
输出DC24V的;
功率算一下要多少W;

网友Q:
开关电源,选择和你的灯泡匹配的

楼主(2009-02-24):
说实话,我还真不知道有这种开关,谢谢您的指导.

网友R:
搞两电阻分压就好了啊 ,的看你灯泡的功率大小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