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请问一下各位师傅:45kw电机需要多大直径的导线

网友A:
90 A电流,架空35铝线,或线路35铜缆。

网友B:
16平方铜芯线足够

网友C:
保守估计铜缆35

网友D:
16铜芯即可 铝芯的话用35的

网友D:
当然还要考虑环境温度和是否穿管,以及线的长度

网友E:
25平方铜线足够  我是装配电箱的  有什么问题可以QQ联系  免费为你设计  QQ271339534

网友F:
25平方铜线就够了

网友G:
应该25铜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