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fanuc系统维修中常用的参数
1.手摇脉冲发生器损坏。一台fanuc 0td数控车床,手摇脉冲发生器出现故障,使对刀不能进行微调,需要更换或修理故障件。当时没有合适的备件,可以先将参数900#3置“0”,暂时将手摇脉冲发生器不用,改为用点动按钮单脉冲发生器操作来进行刀具微调工作。等手摇脉冲发生器修好后再将该参数置“1”。
2.当机床开机后返回参考点时出现超行程报警。上述机床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511超程报警,处理方法有两种:
(1)若x轴在返回参考点过程中,出现510或是511超程报警,可将参数0700lt1x1数值改为+99999999(或将0704lt1x2数值修改为-99999999)后,再一次返回参考点。若没有问题,则将参数0700或0704数值改为原来数值。
(2)同时按p和can键后开机,即可消除超程报警。
3.一台fanuc 0i数控车床,开机后不久出现alm701报警。从维修说明书解释内容为控制部上部的风扇过热,打开机床电气柜,检查风扇电机不动作,检查风扇电源正常,可判定风扇损坏,因一时购买不到同类型风扇,即先将参数rrm8901#0改为“1”先释放alm701报警,然后在强制冷风冷却,待风扇购到后,再将prm8901改为“0”。
4.一台fanuc 0m数控系统加工中心,主轴在换刀过程中,当主轴与换刀臂接触的一瞬间,发生接触碰撞异响故障。分析故障原因是因为主轴定位不准,造成主轴头与换刀臂吻合不好,无疑会引起机械撞击声,两处均有明显的撞伤痕迹。经查,换刀臂与主轴头均无机械松动,且换刀臂定位动作准确,故采用修改n6577参数值解决,即将原数据1525改为1524后,故障排除。
5.密级型参数0900~0939维修法。按fanuc 0mc操作说明书的方法进行参数传输时,密级型参数0900~0939必须用mdi方式输入很不方便。现介绍一种可以传输包含密级型参数0900~0939在内的传输方法,步骤如下:
(1)将方式开关设定在edit位置;
(2)按param键,选择显示参数的画面;
(3)将外部接收设备设定在stand by(准备)状态;
(4)先按eob键不放开,再按outpot键即将全部参数输出。
6.一台fanuc 0mc立式加工中心,由于绝对位置编码电池失效,导致x、y、z丢失参考点,必须重新设置参考点。
(1)将pwe“0”改为“1”,更改参数no.76.1=1,no.22改为00000000,此时crt显示“300”报警即x、y、z轴必须手动返回参考点。
(2)关机再开机,利用手轮将x、y移至参考点位置,改变参数no.22为00000011,则表示x、y已建立了参考点。
(3)将z轴移至参考点附近,在主轴上安装一刀柄,然后手动机械手臂,使其完全夹紧刀柄。此时将参数no.22改为00000111,即z轴建立参考点。将no76.1设“00”,pwe改为0。
(4)关机再开机,用g28 x0,y0,z0核对机械参考点。
7.由机床参数引起的无报警故障。一台fanuc 18i-w慢走丝,开机后crt显示x、y、u、v坐标轴位置显示不准确,即原正常显示小数点后三位数字,而且前显示小数点后四位数字,且crt没有报警信息。首先应该怀疑是参数变化引起上述故障。检查参数发现no.0000#2 ini发生变化,原正常显示“0”(表示公制输入),而有故障时显示“1”(英制输入),将该参数改为“0”后,数字显示正常。
8。机床风扇报警,一时找不到,要买也来不及,可以修改一下参数8901,将风扇报警取消,暂时先开机加工。等买到风扇再更换。(fanuc 18 or fanuc16 or fanuc 0i system)
9. 保护参数不被人乱修改的参数有par3208#1可以锁住system key,par3292#7可以使参数锁打不开。而保护程序的参数有par3202
电话(0769)22095307

网友A(2008-09-07):
虽然文章短小,但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