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3):
大家好,三菱PLC接了个增量编码器,A  B分别接到了X000、X001。现在用了脉冲密度函数,来求转速。我把程序给传了上来,请大家看下。在求转速的时候,只用D120来套公式行不行?我的意思D120不加D121可以吗?D122表示的剩余时间是什么意思呢?这里的400是从哪里来的?请高手给我指点下。还有这里乘以10000是为啥?哪位高手有没有求电机转速的程序呢?可以不可以贴上来看下。

SPD  X000  K200   D120
ADD  D120  D121  D123
SUB  K400  D122  D124
MUL  D123  K10000  D126
DDIV D126  D124  D128

X000——编码器A信号
D120——上个0.2秒脉冲个数
D121——当前脉冲数
D123——测速总脉冲数
D124——计数时间值
D128——编码器脉冲速度

楼主:
在线等待高手

网友A:
请问得到转速后用PLC控制电机开关还是控制变频器呢?

网友B:
这里关系到编码器的每转脉冲数

最后还要转化成电机的  转速RPM

网友C:
400应该是计算脉冲个数于机器的速比问题。乘1000是为提高计算精度。

楼主:
400-D122=D124(计数时间值),说明这个400是个时间呀。这里的D122是表示的剩余时间,D124表示计数的时间。想问下,这个400是怎么来的?另外请高手看下SPD指令里关于计数时间,剩余时间。

网友A:
编码器的每转脉冲数是根据需要的精度而定的么?

楼主:
编码器的每转脉冲数是固定的

网友B:
speed指令  采用的是到计时方式  所以D122表示的是剩余时间

编码器的p/r越大,精度越高

楼主:
那这里的的400是从哪里来的呢?

楼主:
请高手指点

网友B:
400就是计数时间了,只是楼主每有仔细思考  K400 =两个采集周期(上个0.2秒+现在的 0.2秒)
SUB  K400  D122  D124  (上个0.2秒+现在的 0.2秒)-剩余时间=计数时间

接下来计算  总共多少转 = D123/编码器的每转脉冲数
                电机转数=总转数/时间D124
                单位换算
乘10000确可以提高计算精度

楼主(2008-09-11):
谢谢高手指点。可这里怎么没有除编码器每转的脉冲数(1000)呢?

楼主(2008-10-25):
在线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