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4):
[原创]请教各位工程师S7-200中AI模拟量模块的信号如何采集,谢谢!!!我的邮箱是
yhj914102001@126.com

网友A:
呵呵,这个啊,看你的外部信号是什么啊,比如0~20mA、4~20mA、0~5V等啊,根据你信号选择好模块(注意精度和值的对应),S7200PLC的AI信号值的读取是AIW0~AIW32等,说数据可以从0~32000实际上他的有效精度是12位的只是他选的从第4位开始的所以数值上看大其实有效值0~4000.具体的有效占用位你可以参考S7200系统手册。

网友B:
用EM231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