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4):
行业需求与解决方案要点
1.挤出机
温区多,机筒温度控制有水冷或风冷,温度滞后大难以控制 首选:CPU226L+EM231-7PF32
CPU226L内嵌自整模糊控制算法温控PID,温度控制 动态性能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最高可达64个回路,子程序库不占CPU数据及存储空间。========== 金纬机械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7TF
模块集成模糊控制PID算法,温度控制动态效果好,控制精度正负0.5摄氏度,编程非常简单。 2.中空吹瓶机(壁厚控制)
控制闭环速度要求很快 CPU226L+EM231-7HC32 CPU226L: 速度快,逻辑指令0.15us,浮点8us,综合速度约为西门子同类产品的10倍,目前其它中小型的CPU无法达到此速度满足要求 ===============乐善机械 3.高端注塑机
EM231-7HC32:高速、高精度模拟量,带10VDC电源输出,方便电子尺信号测量与控制 =======================广州华研 4.中央空调
单机头需要两路温度及两路压力   首选:(CPU224+)+NTC模块
CPU224+:双通信口,一个通信口可以与HMI通信,另外一个通信口可用于楼宇系统或联网。支持中文微打。===================================== 南京五洲 5.医疗灭菌设备
备选:(CPU224+)+热电阻模块 NTC模块:集成两路普通模拟量输入及两路NTC(或PT100输入),无需变送器或两种模块,成本低。模块采样精度高、抗干扰能力强 =====新华医疗 6.无铅回流焊
温区多,通常需要两个以上通信口 首选1:PSC266(回流焊专用)
基于PLC的整体式解决方案,集成度高,体积小,带PID自整定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性价比非常高。有三个通信口,一个与PC机通信,另一个与变频器通信,还有一个可以与分析仪通信======================== 日东 7.波峰焊
CPU内嵌自整定PID温控算法,通信口支持RS232,节省485编程电缆 备选:西门子CPU+EM231-7TF32 PID模块自带自整定PID算法 8.工业锅炉
温度压力信号非常多,闭环回路多 CPU226L+(EM231-0HF32)+32DI+32DO 回路数多,CPU集成PID,不占数据及存储空间而CPU速度快,可以满足多回路控制要求。EM231-0HF32模块是隔离高精度型,抗干扰能力强。==================== 江苏万达 9.工业电炉,煤转气设备
模拟量采样信号多,模拟量输出也较多 (CPU224+)+(EM231-0HF22)+4AQ 工作环境相对恶劣,有一些高频信号,模块抗干扰能力强,采样精度高稳定。

深圳欧信自动化南京分===CO-TRUST   江苏代表处

联系 孙工   13655181865//13952034387     SRR882006@163.COM <mailto:SRR882006@163.COM>  QQ 754821510

楼主:
注意:以上方案属于CO-TRUST  S7200系列产品,静请关注!咨询QQ:754821510

楼主:
完美兼容西门子S7200.300===TrustPLC是一款与德国西门子PLC完全兼容的产品,大部分的技术指标和性能、使用的编程软件STEP7与西门子PLC相同,订货号相对应。
绝对保证:
TrustPLC的任何模块可以在西门子的系统上自由组合使用。
TrustPLC模块实现的可输入/输出点数比西门子更多,节省用户的投资。另有专门为温度控制应用而量身订制的PID温控扩展模块,内置PID温控算法,用户无需编程即可实现复杂的闭环温度控制。而且由于减轻了CPU的运算负担,控制速度更快,效果更出色。 QQ758421510

楼主:
CTS7-200 PLC在中央空调中的应用

采用先进、实用、可靠的可编程控制器(PLC)来进行控制是当前中央空调控制系统的主流。我们将以青岛某中央空调厂商的风管机中央空调系统为例,介绍CO-TRUST TrustPLC CTS7-200系列高性能小型PLC及其文本显示器TD2X在中央空调中的应用实例。
一、系统简介
   该空调系统为风管式系统,风冷风管式中央空调系统与其他中央空调相比有新风的引入提高的空气的质量、温度较均衡、噪音小、可调节、安装简单、运行可靠、效率高和运行费用低等显著特点。风管机中央空调系统以空气为输送介质,其原理与大型全空气中央空调系统的原理基本相同,是一个小型化的全空气中央空调系统。它利用室外主机集中产生冷/热量,将从室内引回的回风进行冷却/加热处理后,再送入室内消除其空调冷/热负荷。风管式机组系统简单,采用制冷剂和空气直接蒸发换热的制冷循环方式,无需中间传热媒体,减少了损耗,效率高。由于引入了新风,其空气品质能得到较大的改善。原理图如下所示,图中室外主机采用风冷方式。
   该系统有如下几个特点:

夏季,制冷机组运行,实现冷调节;冬季,冷机配合热源共同使用,可以实现冬季采暖。在春秋两季可以用新风直接送风,达到节能,舒适的效果。
采用集中空调的设计方法,送风量大,送风温差小,房间温度均匀。送风方式多样化,能够具体情况制定不同的送风方案,增强人体的舒适性。
采用模块化主机,根据设置自动调节制冷量。室内及分区控制,各个室内及独立运行,分别调节各个区域内的空气。
维护非常方便,对发生的故障进行报警的同时在文本显示器上显示,维护人员可方便快捷地根据故障显示进行维护或修理。
可单独控制,也可集中进行控制,运行更加经济、节能。
二、系统控制
   控制系统采用TrustPLC CTS7-200 PLC及其文本显示器TD2X。控制系统示意图如下所示:

   CTS7-200 PLC及其文本显示器对新风机组监控如下:
可在文本显示器TD2X上起停风机电机及查看其工作状态
测量风机出口空气温湿度参数,以了解机组是否将新风处理到要求的状态
测量新风过滤器两侧压差,以了解过滤器是否需要更换
检查新风阀状况,以确定其是否打开
控制空气--水换热器水侧调节阀,以使风机出口空气温度达到设定值
控制干蒸汽加湿器调节阀,使冬季风机出口空气相对湿度达到设定值
保护管网,冬天防冻,自动停止风机,同时关闭新风阀门
对冷水机组的监控:
压缩机启停控制及状态监视
冷热水泵起停
蒸发器进出口温度
冷凝器进出口温度
压缩机进排气压力温度
油泵出口压力
冷凝器水流开关控制
蒸发器水流开关控制
三、TrustPLC CTS7-200 NTC扩展模块在系统中的应用
   TrustPLC CTS7-200系列PLC特有的NTC混合输入扩展模块型号EM231 NTC,模块集成了四路模拟量采集通道,其中两路为温度传感器信号输入,用于直接连接NTC热敏电阻或PT100热电阻,另两路为电压电流型输入,用于连接压力传感器信号,特别适合与单机头中央空调系统的控制需求,使用NTC混合输入扩展模块的中央空调控制系统不再需要额外的NTC变送器,采样更加准确、稳定,又大大节省整体方案成本。
四、Copanel TD2X文本显示器在系统中的应用
   系统上电后,TD2X首先进入欢迎使用画面,操作菜单分级显示,菜单包括系统运行状态、系统运行控制、系统参数显示、PID参数修改、电动阀开度调节。室内机组有两种控制方式,可以单独控制,也可以群控。当故障发生时,故障报警信息也通过TD2X来显示,直到故障得到确认和恢复。
   Copanle TD2X是可编程控制器TrustPLC CTS7-200小型PLC系统的文本显示和操作界面,可在TrustPLC CTS7-200 PLC的编程软件中进行组态,使用非常方便。
   TD2X可根据CPU内部的逻辑条件显示信息。在信息中也可内嵌数据,数据既可以显示,也可以由操作人员进行设置。也可以使用TD2X设置CPU实时时钟,访问CPU内存变量,或对开关量输入/输出进行强制。TD2X可以设置密码,以限制对设备的操作。TD2X还可以显示多达80条消息。
五、总结
   在小型中央空调中使用TrustPLC CTS7-200可编程控制器及其文本显示器Copanel TD2X来做为小型中央空调监控系统的控制硬件,不仅降低空调成本,而且具有如下优异的系统功能:
多种控制方式,可以通过文本显示器TD2X实现多个室内机组群控或独立控制。
监测各机组出回风温度及各机组运行状态。
可通过TD2X设置空调运行参数。
自检反馈和报警功能。
冷水自动控制温度调节,可随意调节各房间的温度。
可根据日历表规划和时区设置自动启动。
参数设置带有密码保护。
NTC传感器直接接入控制系统,无需额外变送器,大大解决整体方案成本,且采样更准确、更稳定 。
咨询 13952034387  孙先生 SRR882006@163.COM

QQ 754821510

网友A:
借着西门子百年的信誉,唉,我也不好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