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4):
请教:备用柴油发电机为变压器容量的多少?

楼主:
请教:高层住宅设计备用柴油发电机为变压器容量的多少?

网友A:
我想最起码要满足应急设施(包括应急照明、通风、电梯、广播)与消防系统的用电吧,好象有相关标准规定的。

网友B:
那就要看你的负荷多少了,不是用变压器的多少来取数的,看看你断电后,必须投入的电器总功率来取发电机的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