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4):
你们好,谁能告诉我:变频器能带普通马达吗?十分感谢。

网友A:
三相异步电动机是可以的;

网友B(2008-11-15):
可以,最好是变频电机,因为普通马达电机的绝缘没有变频的等级高

网友C:
可以带三相的

网友D:
可以得但是最好不要启停太频繁

网友E:
没有想到还要考虑这么多

网友F:
可以,但速度不能太低或太高。太低容易过流、散热不良,太高易过热有时机械部分也受不了。俺厂三菱因经常调速太低---10Hz以下,变频器时常过流保护。老化后,在冒的逆转信号时会自己反转?

网友G:
可以,但不要超过其带负载的能力,搞清楚变频器和电机的额定功率

网友H:
可以带普通的电机,但要注意电机的温升,如果要求转速比较低,建议增加减速机。

网友I:
三相电机没问题的。
但变频电机调速范围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