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4):
各位大侠,今日厂里一欧姆龙触摸屏(NS12-TS00B-ECV2 )在送上电启动后,经过了类似于电脑启动时那种内存检测等硬件检测后,就一直停留在“conneting。。。”这个界面中,与它联机的plc是S7-300,S7-300通讯口出来是一个适配器,由MPI/DP转换为RS232到触摸屏,另外PLC上正常,没亮红灯
   小弟不懂人机界面,希望得到大家的帮助,谢谢大家。。。

网友A:
以前是不是通讯正常的?
参数有没有更改过?

网友B:
能不能进入触摸屏的设置界面,是不是通讯没设好?

楼主:
以前是通讯正常的,因为是去年的新安装的设备,没有改过参数。。。也可以进入设置界面。。。

网友B:
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换个触摸屏试下,另外还可以检查线有没有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