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啊,大侠相救啊!

楼主(2008-08-04):
我公司有一个系统是S7-300PLC (CPU是315-2DP)用PROFIBUS通信控制欧陆590+直流调速装置,因直流电机有故障,拆下维修.期间在未将电机安装上去的情况下运行了系统中的其它部分.换句话说,就是这个直流驱动器下是没有电机的,但还是通了电的.
  最后接上电机后整个系统涉及到通信驱动的程序都乱了..
 在下有两个问题:
                1,是不是因为在移除硬件后(与通信有关的)不应该通电,否则回造成通信程序出错?若是应如何排除此类故障?
                2,是不是因为换了个直流电机而引起的(电机的型号 厂家未变.也可以说电机的参数未变).若是又该如何解决,驱动器要进行自整定吗?

网友A:
换电机应当没关系的,关键是直流驱动器有没有换!

网友B:
换电机后你数据你重新让直流驱动器自学习了吗
换句话说那个驱动器是认得以前那个电机的。欧陆的我没接触过ABB的我接触过。每一台驱动器对每一台电机设置是要经过自学习等等之后把参数优化后投入运行的。PLC的程序一般不会有问题的,有的话PLC会反映出来的。我建议你把欧陆使用手册搞熟或问厂家要电机详细的系统参数重新写进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