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4):
空载电流正常,轴承转灵活,没接变频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两端输出轴发热表述不清楚,是温度一直往上升还是温度维持在一个稳定值,如果为稳定值,可继续使用,否则可能原因有:1轴承安装机械配合过紧,2是否有轴电流存在,3定转子电磁中心是否吻合等,转子动平衡如何?

网友B:
我们是做西门子配件维修的,电话0512-66324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