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请求朋友帮忙:哪位知道紫外线灯管不正常情况下为什么会发出红光?且管内红光稳定不闪烁(管为:400w/且用表测量后一组灯丝良好,而另一组灯丝也无明显问题)
期待您的解答.谢谢!!!

网友A:
我也不是很懂,我想可能是振荡电路出了问题吧,先帮你顶一下,请懂的师傅教一下

网友B:
紫外线灯寿命很短,只有500小时,就算还能亮也起不到杀菌效果了,不是和日光灯一样只要灯丝不断就能用的

网友C:
日光灯也有这样的现象.发出粉红色的光. 不闪.
一般这样的情况下,换一个灯管就没有事.
我想可能是跟灯管里面的气体有关系吧.可能是漏气了.

网友D:
我厂生产杀菌灯,是灯丝上的电子粉没有了,可以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