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各位大哥想请教一下关于模拟量换算的问题:比如我的是测量温度的传感器,温度范围是0~100度  电压信号是0~10V   那么要是31度的时候对应电压多少?

网友A:
如果线性够好的话是3.1V,否则就需要修正值。这在PLC 程序里做比较方便。

网友B:
这种都是直线对应关系,但增益及偏置是可以调的;

楼主:
谢谢上面大哥了,那要是存在偏差,怎么来调整修正值。要是方便的话请给小弟举个例子!!!!!!!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上面大哥了,那要是存在偏差,怎么来调整修正值。要是方便的话请给小弟举个例子!!!!!!!
如果增益也做了,在确认传感器还可以用的情况下,可以在程序里面做个修正程序。
把采集值跟修正值做加运算。修正值必须有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