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我有一台艾默生TD1000的变频器,上电不显示,风扇转,继电器有动作,面板就是不显示,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发过来我看看,QQ:853832005

网友B:
风扇转,继电器有动作那就证明开关电源工作正常,cpu应该也已经工作了。我认为可能是面板没插好或有接触不好的地方。或者你测一下端子有无24v我5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