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大家好,在用区域比较的时候,一般源S2是大于S1的。但是如果是负数呢?该怎么用呢?
比如 K-300 K-310,哪个是S1或者写在前面呢?请高手指点。

网友A:
区域比较并无所谓什么值在什么位置,请您仔细看看手册中关于该指令的详细解释:
其S1>S2,S1=S2,S1<S2情况下会分别置位不同的位,因此无所谓数值的先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