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高浓度高温氯化钙溶液的液位测量用什么方法?

网友A:
液位传感器

网友B:
液位计有很多种,楼主现场工况比较恶劣,用超声波显然不行,一般超声波不会超过80度的温度,不能有蒸汽、泡沫。如果是密封罐,内部压力有变化的话,投入式也不能用,建议使用雷达液位计!

温建:wenjianxdg@163.com    电话:13760106546
欢迎来电!!!!

E+H公司全新推出世界第一台两线制的管道式超声波流量计ProlineProsonic Flow
E+H(恩德斯豪斯) CUC 101 光学式泥位和分层界面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 CUM 750/CUS 70 污泥界面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Micropilot M FMR 230/231/240/244/245 微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Micropilot M FMR 250 微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Micropilot S FMR 530/531/532/533 微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Orbisint CPS 12/12D 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mag 10 P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mag 10 W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mag 23P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mag 50/53H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mass 80/83A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mass 84F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 Promass 84M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 Prosonic FDU 80...86 超声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sonic FMU 860...862 超声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sonic M FMU 40/41/42/43 超声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 Prosonic T FMU 230/231 超声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Alpha-log 彩色图形记录仪
E+H(恩德斯豪斯)Ceragel CPS 71/71D pH/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Ceragel CPS 72/72D pH/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CeraLiquid P CPS 41/42/41G/42G pH/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Chroma-log 彩色图形记录仪
E+H(恩德斯豪斯)Circu-log 彩色图形记录仪
E+H(恩德斯豪斯)Commutec P View 过程监控及装置操作平台
E+H(恩德斯豪斯)Deltabar S PMD 70/75 FMD 76/77/78 差压变送器
E+H(恩德斯豪斯)Deltapilot S DB 50 S静压式液位变送器
E+H(恩德斯豪斯)Deltaset DPO 50,51,52,53 DPP 50Deltaset DPV 50,DPM50,DPC 50 差压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deltatop DPO 10/12/15,DPP 10 差压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dipFit W CYA 611 pH/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FulesManager 2000 罐区仪表管理系统
E+H(恩德斯豪斯)Magphant 插入式电磁流量计
E+H(恩德斯豪斯)Memo-graph 可视数据管理器
E+H(恩德斯豪斯)Micropilot FMR 130/131 微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Mini-log B 带指示的数据记录仪
E+H(恩德斯豪斯)Orbipore CPS 91/91D pH/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g 10 H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g 23H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g 50/53P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g 50/53W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g 51 W/P 电磁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40E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80/83E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80/83F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80/83H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80/83I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80/83M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Promass 84A 科氏力质量流量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Promonitor NRF 590 储罐液位计罐旁指示仪
E+H(恩德斯豪斯)Prosonic Flow 90/93 W/U/C 超声波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sonic Flow 90/93P 超声波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sonic Flow 90/93W,93P 超声波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sonic Flow 92 轻便式超声波流量测量系统
E+H(恩德斯豪斯)Prosonic Flow DMU 93 超声波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sonic T FTU 230/231 超声波物位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thermo NMT 53x 系列储罐单点或平均温度计
E+H(恩德斯豪斯)Prowirl 72 涡街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Prowirl 73 涡街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RIA 250 过程显示仪
E+H(恩德斯豪斯)RIA 251 过程显示仪
E+H(恩德斯豪斯)RIA 450 过程指示仪
E+H(恩德斯豪斯)RTU 8130 罐区仪表通信接口
E+H(恩德斯豪斯)t-mass S AT70热式气体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TopHit CPS 471/471D pH/氧化还原测量
E+H(恩德斯豪斯)t-switch 热式气体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t-trend 热式气体流量测量
E+H(恩德斯豪斯)Waterpilot FMX 165
E+H(恩德斯豪斯)电磁流量测量系统Dosimag
E+H(恩德斯豪斯)能量计算仪 RMC 621
E+H(恩德斯豪斯)能量计算仪 RMS 621
E+H(恩德斯豪斯)温度变送器 iTEMP® HART® DIN导轨 TMT 122
E+H(恩德斯豪斯)温度变送器 iTEMP® PCP DIN导轨 TMT 121
E+H(恩德斯豪斯)温度变送器 iTEMP® RTD DIN导轨 TMT 127
E+H(恩德斯豪斯)温度现场变送器iTEMP FF® TMT 165
E+H(恩德斯豪斯)温度现场变送器iTEMP® HART® TMT 162
E+H(恩德斯豪斯)压力变送器cerabar M PMP 46 PMP 48
E+H(恩德斯豪斯)压力传感器 cerabar T PMP 135
E+H(恩德斯豪斯)压力传感器Cerabar T PMC 131
E+H(恩德斯豪斯)压力传感器Cerabar T PMP 131 ̄
E+H(恩德斯豪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iTEMP HART TMT 182
E+H(恩德斯豪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iTEMP PA TMT 184
E+H(恩德斯豪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iTEMP PCP TMT 181
E+H(恩德斯豪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iTEMP Pt TMT 180
E+H(恩德斯豪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iTEMP Pt100 TMT 187
E+H(恩德斯豪斯)一体化温度变送器iTEMP TC TMT 188
E+H(恩德斯豪斯)质量流量测量系统 Dosimass
E+H(恩德斯豪斯)智能差压变送器deltabar S PMD 25K 适用于核电站
E+H(恩德斯豪斯)智能型压力变送器cerabar M PMC 41/45 PMP 41/45
E+H(恩德斯豪斯)智能型压力变送器Cerabar S PMC 71 PMP 71/72/75
E+H(恩德斯豪斯)智能压力变送器cerabar S PMP 71K 适用于核电站

网友C:
雷达液位计应该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