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各位同仁,S7300—CPU314和MITSUBISHI 触摸屏(GT1155-QSBD)可以通讯么?怎么连   怎么设置?
S7300—CPU314为  485通讯 MPI协议  ;  MITSUBISHI 触摸屏(GT1155-QSBD)为RS232   或者  RS422通讯。

网友A:
GT15系列与西门子S7-300通讯仅能使用RS232通讯,因此您需要使用三菱的GT09-C30R20702-25P连接电缆+西门子编程适配器进行连接。

楼主:
谢谢楼上的  一看就比较有经验 可以留个电话么  以后有什么问题 我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