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马达比例阀的控制

楼主(2008-08-05):
这里有个比例阀的控制部分我不知道该怎么连接,请帮一下忙。
我不想使用plc控制,只想用外部按钮两个控制正反向开停,两个
电位器控制速度,请问这样的外部接线应该怎么连接?
还有这个控制电路看上去可以做成闭环的,可以不使用闭环么?
我们对精度要求不是很高。
总结一下就是用两个开关量控制液压马达转动方向,用两个电位器
控制速度也就是开度,请帮忙看看

网友A:
只能做成开环,此放大器的输入信号是4-20MA,也就是说内部接了一个0.25K的电阻.当5V电压施加于电阻上时,电流最大为20MA,我们只要将C脚与E脚连接,D脚与F脚之间串联一个1K的可调电位器即OK,
欢迎点击资料下载
http://www.xintaiming.com
(直接进入,点击“资料下载”即可):

网友B:
要用电位器控制速度,你最好不要用这种放大器,因为放大器不带参考电源输出,你还得额外加一个5V或10V电源给电位器,既麻烦又增加成本。你的比例阀是什么型号,我给你选一种放大器,如果硬要用这种放大器,我在给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