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我们新开发的设备,需要控制螺旋给料机随时切换三种速度。但我对变频器不太了解,请高手指点。1.  380V1.5KW电机须配1.5KW和2.2KW那种变频器(螺旋给料机内有料)
2.  国产的价低是否好用?那个品牌的货真价实?价格是多少?3.   我需要注意什莫问题?先谢了!

网友A:
正常情况选高一级的变频器
国产大多数品牌的变频器都可以用,2.2kw通用型大概在1600元以内

网友B:
变频的一般感应的比较厉害```要注意!~!~!!

网友C(2008-09-10):
我是做变频器的,可能能帮你选一下型号,QQ:61251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