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请问440V相电流与线电流怎么算?如1.1KW电流是多少??回复为感!!

网友A:
先问你380V系统的会算吗?1.1Kw是三相设备还是单相设备,是电动机还是其它负载?

网友B:
问题没清楚

网友C:
440V线路中,1.1kw接线电压电流是2.5A,接相电压电流是4.31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