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怎样修改slc500/04的cpu地址,请各位指教
谢!

楼主:
大家不要笑我哦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
控制器属性中的通讯属性中的处理器节点地址便是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
感激中

网友B:
节点号和地址不一样的。
修改地址可以在线的时候双击“通道配置”,在里面可以修改通迅协议和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