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5):
用压力变送器测量5MPa左右的蒸汽时,假设压力变送器的位置在被测量点的正下发10米处,若测量结果是5.00MPa,被测量点实际压力是不是5MPa-pgh=5-1000*10*10=4.9MPa?
能不能这样修正呢?这样修正时密度是水的密度吗?期望大家的帮助,越详细越好啊,谢谢

网友A:
是这样修正。但要考虑导压管中水的温度,因为这与它的密度有关,即:P=ρH
P----要修正的压力     ρ—-水的密度(g/cm3)      H——液柱高度(10米)
高度是固定的,如果水温较恒定时,可对压变采取迁移的方法来修正即可。

楼主:
不是水,是高压蒸汽,p=ρgH吧

网友A:
压力变送器的位置在被测量点的正下方10米处,导压管中积的不是冷凝水,难道还是蒸汽?

网友B:
是这样修正。但要考虑导压管中水的温度,因为这与它的密度有关,即:P=ρH
P----要修正的压力     ρ—-水的密度(g/cm3)      H——液柱高度(10米)
高度是固定的,冷凝水的温度也是稳定的,,可对压变采取迁移的方法来修正即可。

网友C:
那不会用单法兰变送器来测量,这样你们讨论的问题不是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