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可配专用PLC冲程控制器,进行自动控制,亦可变频实现4-20毫安信号自动控制.
这是液压隔膜计量泵上的
请问一下师傅们这话怎么理解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配专用PLC冲程控制器,进行自动控制,亦可变频实现4-20毫安信号自动控制.
这是液压隔膜计量泵上的
请问一下师傅们这话怎么理解啊!
你好!你说的是不是ddd0333网友昨天说的进口脉冲定量泵?可参考一下我的答复。如果是《液压隔膜计量泵》那就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情了。液压隔膜计量泵应该是液压隔膜定量泵。与脉冲定量泵的原理不一样的。液压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不能直接用PLC 控制,可用压力传感器测量液压,然后用PID计算后反馈控制信号,但精度不怎么好。如果要精确控制流量,用步进电机控制开闭的定量(计量)泵比较容易用PLC 控制。(也就是用脉冲输出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