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各位高手好
我在用GP人机时,当需要输入数值时,会自动调键盘出来,但有个问题,就是键盘出来后,我直接按数字,它会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比如我原来设定100,我需要设为200时,不能直接输入,而需要把原来的100删除,不然就是100200了
请问怎么解决???

网友A:
呵呵;
键盘上有个CLR键,输入前先按一下就OK了;

楼主:
每次按太麻烦了吧
用过好几个品牌的都是直接输入

网友B:
在部件"键盘输入显示器"的"扩展设定"里. 你选择"自动清除"就OK了.

网友B:
默认是"不自动清除"状态.
为了多一分,我再回复一下.哈~

楼主:
找到了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