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08-06):
delphi7上安装一个spcom控件,然后与CP1H做上位连接通信,想做出来最基本的收发数据,可不可以直接按帧格式在文本框中输入一串字符,如“@00FA0000000000102820005000001”然后以字符串的形式用comm1.writecommdata(字符串名,长度)往PLC写数?如果要转换该怎么转换呢?还有长度计算的时候,是不是从起始位@到终止位的长度都得算上?
    请高手不吝赐教

网友A:
你可参考欧姆龙的HOST LINK资料,CP1H外加CIF01,并设置为HOST link模式